[求助] 请问如果看功耗的话,电源电流在摆动,这种功耗要什么去算?

楼主(2023-09-07):
应该哪个算我系统的电流

这个波动的电流

这个波动的电流

这是跑瞬态显示出来的电流

这是跑瞬态显示出来的电流

楼主:
图3是另一个电源的电流,这要什么去看

网友A:
算平均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平均值

是直接用计算器对曲线取averag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