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求助。带隙基准的启动过程该如何仿真。

楼主(2023-09-07):
  带隙基准电路的上电过程该如何仿真,怎么判定电路是否可以正常启动工作。同时请教各位大佬,如果用蒙特卡洛看能否正常启动的分布。感谢回复!

网友A:
跑瞬态  看带隙能不能正常建立

网友B:
看你启动电路作用的那个点有几个零点,只有一个就算正常

网友C:
两种方法,第一种跑tran,让输入电压从零开始在一段时间缓慢上升,观察输出结果是否能够起来。另一种是看简并点,先跑PVT,再跑MC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瞬态  看带隙能不能正常建立

感谢回复,跑瞬态的话是电压用vpulse,比如是0-3V,10us上升时间这样子吗。我听别人说还有种方法是电压就是vdc,然后直接跑瞬态,选择skip dc,然后看输出的变化。不知道哪个是正确的仿真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方法,第一种跑tran,让输入电压从零开始在一段时间缓慢上升,观察输出结果是否能够起来。另一种是看简 ...

感谢回复。mc仿真直接跑DC,然后看输出电压的值吗,如果直方图内的点没有和VREF值差距很大,比如零点位,是不是就可以说明电路可以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启动电路作用的那个点有几个零点,只有一个就算正常

感谢回复。简并点有仿真,但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可以启动

网友D:
感觉应该跑各个不同上电时间的tran,建议可以在不同的PVT下跑

网友E: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跑瞬态的话是电压用vpulse,比如是0-3V,10us上升时间这样子吗。我听别人说还有种方法是电压就 ...

我常采用第一种,只不过既要看快上也要看慢上,上升时间多设置几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常采用第一种,只不过既要看快上也要看慢上,上升时间多设置几种情况 ...

好的。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应该跑各个不同上电时间的tran,建议可以在不同的PVT下跑

明白了。感谢回复

网友:
还需要看低温下启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