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仿真报错问题

楼主(2023-09-07):
ERROR(AMS-1375): The OSS-based netlisting in AMS simulations has been discontinued from the IC 6.1.8 and ICADVM 18.1 releases. It is recommended to run Unified netlisting(UNL).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新手求教!谢谢

网友(2024-04-18):
楼主解决了吗,最近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了

网友(2024-12-09):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2025-02-04):
在ade窗口中依次选择simulation-》netlist and run options ,在弹出的窗口里面的“NETLIST AND RUN MODE”选择“AMS Unified Netlister with xrun”

网友:
没有OSS based选项后,如何加入verilog文件做cosim仿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