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输出阻抗

楼主(2023-09-07):
最近小弟在读一篇文章,里面提到输出阻抗的计算,想知道红框部分的是怎么来的,为什么NMOS和PMOS的输出管会有不同,怎么计算的?

附件上传文章供大家参考

An NMOS-LDO Regulated Switched-Capacitor DC-DC Converter with Fast-Response Adap.pdf

网友A:
前面兩項rop跟CL不用管,最後一項可以用測試電壓vout除以電流I(定義往上為正)求得。
VGP=vout*A(s) ->I=gmp*VGP          ->Z=vout/I=1/{A(s)*gmp}
VGN=vout*-1*A(s)->I=-1*gmn*(VGN-vout)->Z=vout/I=1/{(1+A(s))*gmn}

网友:
设VOUT小信号变化△Vx,则VOUT=VREF+△Vx。△VGP=△Vx*A(S)。小信号电流变化△I=△VGP*gmp,交流阻抗等于△Vx/△I=△Vx/△Vx*A(S)*gmp=1/A(S)*gmp

网友:
第二个同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兩項rop跟CL不用管,最後一項可以用測試電壓vout除以電流I(定義往上為正)求得。
VGP=vout*A(s) ->I=gmp ...

谢谢,我想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