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AC仿真

楼主(2023-09-07):
想要在virtuoso中仿真一个10位的DAC,看一下当从0000000000~1111111111的过程中输出电压是否是线性的,请问大佬们怎么仿真。

网友A:
输入斜坡波,给一个理想的ADC,得到000000000~1111111111变化的数字信号作为你DAC的输入,观察输出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斜坡波,给一个理想的ADC,得到000000000~1111111111变化的数字信号作为你DAC的输入,观察输出即可 ...

只有8bit的理想ADC

网友B:
模拟IC工作月薪情况~月薪按总包/12来算

引用 楼主:
只有8bit的理想ADC

按格式改一下verilogA文件就行了~改模型里比特数很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格式改一下verilogA文件就行了~改模型里比特数很简单的

好的,十分感谢!顺便问一下您,如果不以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设置一个10位输入的pin,然后setup里面stimuli如何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十分感谢!顺便问一下您,如果不以这种方式的话,就是设置一个10位输入的pin,然后setup里面stimul ...

啊这,那就设置10组Vpulse,period由高到低位逐位减半,占空比0.5……这比改两行代码应该麻烦些吧,工作量反而大了

网友D:
看DNL啊,设置输入8bit信号依次变换,然后会观察到输出波形是个上升的阶梯图像,用calculator里面的dnl函数,如果计算出的结果超出+/- 1,就证明线性度不好,详情搜一下dnl的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DNL啊,设置输入8bit信号依次变换,然后会观察到输出波形是个上升的阶梯图像,用calculator里面的dnl函数 ...

实现了,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这,那就设置10组Vpulse,period由高到低位逐位减半,占空比0.5……这比改两行代码应该麻烦些吧,工作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