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PF种电容、电阻阵列开关MOS尺寸应该怎么决定?

楼主(2023-09-07):
在做滤波器fo切换的仿真和SFDR仿真时候,发现把电容阵列的传输门开关尺寸从20u/60n变到60u/60n,电路性能居然更好了。听工程师说,开关大了虽然导通性能更好了,但是关断时候会一直有亚阈值导通(因为尺寸太大了),那就是不理想的关断,那某些需要关闭的电容支路就等于关不断了。但是我仿真下来从20u/60n→40u/60n→60u/60n反而仿真SFDR越来越好了。我想这样肯定是不对的,到底这个开关尺寸怎么考量,不会真的越大越好?

LPF结构

LPF结构

开关电容阵列

开关电容阵列

楼主:
有人帮我看看嘛

网友:
开关管,一般和L有关,L越小。速度越快,但是L又不能太小,看你工艺,L一般比最小尺寸大一点就行

网友A:
W/L小容易引入零点,W/L大容易引入寄生电容

网友(2024-01-15):
楼主开关管的L为啥是60n,使用的core的管子吗?对于SFDR,通过波形能看出差别吗?我仿真发现输出幅度变小后,SFDR会变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W/L小容易引入零点,W/L大容易引入寄生电容

请问一下,W/L小引入零点的原因,是导通电阻大,RC串联的零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一下,W/L小引入零点的原因,是导通电阻大,RC串联的零点?

是的,你说的就是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