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加金属层dummy怎么在cadence打散

楼主(2023-09-07):
有详细教程吗?还有就是怎么改金属图层?求救

网友:
在版图窗口里面,EDIT-HIERARCHY-FLATTEN打散;dummy版图不大的话打散之后只显示某一层金属然后全选用Q直接替换,多的话用shift+s 搜索替换

网友:
dummy的GDS用CalibreDRV 打开 然后打散重新保存GDS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