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跑顶层lvs时这个选项是做什么的

楼主(2023-09-07):
小弟在跑lvs顶层验证的时候,先把所有的模块都box掉,但是数字标准单元基本都没box住,主要的错误是会报pin的顺序不对(图1),解开后就会有大片的lvs错误,但是仔细查看好像是假错,报很多gate的错误,仔细查看连接关系都是正确的,然后勾选上这个match cells by name 后(图2),错误基本都消失了,

网友:
是的 ,就是打开H cell设置里的match by name 解决pin顺序不对应的问题。 小弟问题找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