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一道比较器的笔试题请教

楼主(2023-09-07):
计算Vout关于(IN++IN-)的表达式

最佳答案

网友:
运放的题(指正)虚短虚断做一下

网友:
答案应该是Vout=(Vref1+Vref2)/2+R2/R1(VIN+-VIN-)

网友:
4楼计算没错,但是结果应该是,Vin+和Vin-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器反转
此时需要分情况讨论:
(1)Vout为高电平时,比如Vout = 3.3V
(2)Vout为低电平时,比如Vout = 0V
所以,算下来是一个迟滞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