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数据导出

楼主(2023-09-07):
gds导出后浮现了好多线网名字在顶层,这个怎么设定可以不导出?

网友A:
layermap里去掉这层lay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yermap里去掉这层layer

只是不想导出线网名,pin名还是需要的,所以不能滤掉这层

网友:
stream-->more option-->geometry 修改scale text  height

网友B:
stream in -->more option-->geometry 修改scale text  height大小 默认是1,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ream in -->more option-->geometry 修改scale text  height大小 默认是1,太大

你好,是不想导出线网名,只留pin名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是不想导出线网名,只留pin名

只要pin?那你导出只包含pin的def,只有pin的信息,没器件,没连线,这种是你想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要pin?那你导出只包含pin的def,只有pin的信息,没器件,没连线,这种是你想要的吗
...

解决了,因为map文件里加了net name,所以会把线网的名字导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