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VCS与Vivado仿真差异问题

楼主(2023-09-07):
大家好,最近将在vivado上仿真正常的verilog代码使用VCS+Verdi联合仿真,他两仿真的结果居然是不一样的……具体代码与波形图如下:
代码片段:

Vivado仿真波形:

可见Vivado中thre_plus等获取的值是loadthrehold跳变为高电平之前的值。
VCS仿真波形:

可见VCS中仿真,thre_plus等寄存器获取值是在loadthrehold跳变为高电平之后,才从threhold寄存器中读取。

这是咋回事啊,好离谱。我的VCS编译命令是这样:
vcs -full64 -top ECG_Top_tb -f VCS_ECG_9160.scr -o VCS_ECG_9160  -full64  -debug_access+all -v2005 -j8  -fsdb

网友:
这种问题多半是跟tb里面的赋值写法不规范有关,应该是跟事件驱动先后有关系,几家仿真tool的优先级不一样

网友:
楼上说的对,要看看你的load***和thre**这些输入条件是怎么激励的。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A(2024-08-29):
同一个tb,同一个dut,同一个仿真器,偶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一个tb,同一个dut,同一个仿真器,偶然会出现不同的结果,是什么原因呢? ...

没有遵守语言规范,有些特殊情况属于工具自定义的,语言没定义

比如在两个initial里面在同一时刻对同一变量赋值,这个是看仿真工具怎么处理,每家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