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中关于force 用法

楼主(2023-09-07):
如下,想让clk_[ i ]_status force 为 0,不想一个个写,于是大概想法是这样写的

for (int i = 1;i<20;i++)begin

force $sformatf("hdl_top.U_DUT.u_clk_%0d_status", i ) = 1'b0;
end

结果运行到 force $sformatf 这句就报语法错误,是force 后不能接$sformatf这种字符串处理函数原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成这种uvm_hdl_force("hdl_top.U_DUT.u_clk_X_status", 1'b0),可循环好像还是不行 (X:0,1,2,....19) ...

这个可以配合sformatf用的

网友:
这个是verilog的force,可以试试uvm_hdl_force

网友:
$sformatf()函数的返回值是string类型,force一个string?force只能是一个hierarchy的信号。真要用这种方式,就要提升一下姿势水平了,让string的返回值和hierarchy的信号发生关系,使用PLI/VPI来做。当然现在更方便了,用uvm_hdl_force,底层要做的事库已经帮你做了。

网友A:
用宏定义也可以实现传入层次路径尚"_X_"之间的X这个数值的。

网友:
可以使用宏定义

网友:
不过uvm_hdl_force只支持Verilog RTL。如果是VHDL,我只会调用simulator提供的系统函数。
各位,对VHDL的signal,有什么好的force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宏定义也可以实现传入层次路径尚"_X_"之间的X这个数值的。

宏定义确实可以,和uvm_hdl_force ,但一个问题是 _X_这种宏定义不能传入循环变量,还是实现不了循环呀

楼主:
改成这种uvm_hdl_force("hdl_top.U_DUT.u_clk_X_status", 1'b0),可循环好像还是不行 (X:0,1,2,....19)

网友(2023-10-07):
你把循环的完整代码放上来。

网友:
uvm_hdl_force,里面可以接sforma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