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是什么电路

楼主(2023-09-08):
大神帮看下这算什么电路,三极管对管输入短接,比例1:4,是比较器吗?还是过温保护电路呢

网友A:
hysteresis UVLO circuit with bandgap structure.

网友(点评):
这位大佬是对的!感激感激!

网友:
看到三极管无脑bg 猜的

网友:
输入是invert , 感觉看来是, 对中间电容充电放电会不太相同,后加史密特电路. 有可能产生不同宽度hi_pulse/low pulse .

网友:
用在low noise ldo里面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hysteresis UVLO circuit with bandgap structure.

agree

楼主:
AMS2017这位大佬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