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RULE CHECK

楼主(2023-09-08):
规则文件+GDSii文件跑DRC是怎么样进行的呢,跑完DRC后,我查看了report还有summary都只是结果。例如我想知道版图文件中M1多边形是怎么转化为数据,然后用规则文件进行判断线宽的,有大哥能告诉我在哪里可以查看这个算法?谢谢啦

网友:
去你服务器安装工具的目录,找到calibre的文件夹,去文档里找一个svrf.pdf,或者你在论坛里找一下,我记得应该也有的
这是calibre rule的语法使用手册,我想你想要的是这个东西

网友:
还可以的

还可以的

楼主:
我有看到一些,但是我还是不了解DRC-H是怎么flatten器件的。flatten器件后坐标是怎么变换的呢?svrf里面我好像没有看到

网友:
你说的应该是mask tooling,去查查工艺文件,如果没有直接问工艺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