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的隐藏图层怎么改成正常的金属图层,选不中隐藏的图层

楼主(2023-09-08):
就是把第一张图的图层变成第二张图的金属图层这种    求救,求救!

网友A:
选中LSW窗口,按L,把隐藏的图层设置成可选

网友:
在这个区域右键出现的菜单栏里,看一下是不是把Edit Valid Layers 勾上了,取消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中LSW窗口,按L,把隐藏的图层设置成可选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