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迟滞比较器

楼主(2023-09-08):
请问怎么仿真比较器的延迟时间?

网友A:
建议下载一个datasheet,看比较器部分的参数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下载一个datasheet,看比较器部分的参数定义

定义我是知道的,请问这个需要仿吗?不是和自己设置的输入阶跃信号的时间有关吗

楼主: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顶顶

网友:
continuous time or discrete time ?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义我是知道的,请问这个需要仿吗?不是和自己设置的输入阶跃信号的时间有关吗
...

你可以设置100mv阶跃仿真;
建议你参考一个详细的spec中关于comp部分的描述,对针多种条件给出相应的延迟时间等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