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ream GDS

楼主(2023-09-08):
请问一下,有没有可以批量导出不同Library中cell的GDS方法,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输出不同GDS还是同一个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同GDS还是同一个GDS

不同cell输出为不同GDS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同cell输出为不同GDS文件

skipper好像有这个功能。

其他的virtuoso,calibredrv可以写脚本

楼主(2023-11-06):
引用 网友A:
skipper好像有这个功能。

其他的virtuoso,calibredrv可以写脚本

不好意思,现在才回复,请问您这有脚本可以分享么?谢谢

网友B:
论坛里面有个导出gds的脚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不同GDS还是同一个GDS

大佬,我想要在一个layout里的不同的cell分别导出一个个GDS文件,有脚本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面有个导出gds的脚本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