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 power rail

楼主(2023-09-08):
问下大家,ESD power rail 如果接到了 core 电源(40v)上,低电位pad来ESD的时候泄放到 power rail 上的瞬时电流会不会不走rail出芯片而直接流向core烧坏器件?或者有其他什么影响,求告知!

网友A:
ESD power rail = 40v
低电位padESD能不损坏吗?低电位pad ESD BV << 40v???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D power rail = 40v
低电位padESD能不损坏吗?低电位pad ESD BV

没懂你说的意思,你是说低电位pad这里的esd mos d端承受不住40v吗?

我是想问HV_RET这里发生esd后,理论上瞬时电流应该通过esd rail往HV跑然后出芯片,这个时候如果我core的HV也接到了这条rail,大电流会不会流向core烧坏器件?

网友B:
看电阻;电流大部分会走电阻最小的路径;保证PAD到ESD的电阻最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电阻;电流大部分会走电阻最小的路径;保证PAD到ESD的电阻最小

core的hv是接一排heater,本质上是电阻,这样来说应该不会往core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