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比较器的延迟时间有必要仿真吗?

楼主(2023-09-08):
比较器的延迟时间与自己设置的输入阶跃信号的上升时间和下降时间有关,那还需要读取延迟时间吗?

网友:
有必要看,这就是反应了比较器的速度

网友A:
在整个电路里仿真,用实际的控制信号,一般不是太高速都够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整个电路里仿真,用实际的控制信号,一般不是太高速都够用的

能具体说说怎么给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具体说说怎么给吗~

时钟产生电路呀,或者是数字引进来然后经过buffer或者非交叠电路什么的,你要是不打算做时钟电路,那就随便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