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latchup失效:撤掉电流激励,PNPN就不会导通吧,这种情况算是latchup吗

楼主(2023-09-08):
最近在看温德通老师的《集成电路闩锁效应》,里面有个地方有疑问,黄框里面的结构,加激励前后,电压都是0V, 在加电流激励时候会有pnp和npn同时导通,撤掉电流激励后,电压重新到0V,PNPN就不会导通吧,这种情况算是latchup吗?为什么书中说还有lathup现象呢?感觉这里有问题,欢迎懂得来讨论一下

楼主:
补充图片

lathcup1

lathcup1

lathcup2

lathcup2

网友A:
不要曲解了Latchup的含义奥,它是说在激励触发时,电源管脚出现大电流,并且电源不下电,电流会一直存在,,,,,,,,,,,你说的回到0V,这个已经不是触发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曲解了Latchup的含义奥,它是说在激励触发时,电源管脚出现大电流,并且电源不下电,电流会一直存在, ...

感谢解答,我的疑问是:我们常见的latchup形式不就是激励撤掉之后,电源地之间还有大电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曲解了Latchup的含义奥,它是说在激励触发时,电源管脚出现大电流,并且电源不下电,电流会一直存在, ...

我刚从书里面找到答案了,  闩锁分成三种,“主”闩锁   “输入”闩锁   “输出”闩锁。

“主”闩锁:激励撤掉之后,电源地还能维持大电流(最常见)。
“输入”闩锁   “输出”闩锁:只是在激励过程中有闩锁,激励撤掉之后,电源地不能维持大电流。
我问题里面的闩锁是不常见的输入输出闩锁。

网友(2023-10-30):
引用 楼主:
我刚从书里面找到答案了,  闩锁分成三种,“主”闩锁   “输入”闩锁   “输出”闩锁。

“主”闩锁:激 ...

是的,可持续和不可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