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PFD和CP线性度仿真问题

楼主(2023-09-08):
我的电荷泵电流定的150uA,我现在跑PFD+CP的线性度仿真,为啥电流到不了150uA,只有128uA左右,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还望请教各位!!!

网友A:
能描述下这个图是用什么公式做出来的吗?横轴是时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描述下这个图是用什么公式做出来的吗?横轴是时间吗?

PFD+CP联合仿真,CP后挂个vdc(定值),输出vdc电流的averageFD 两端接vpluse, 延时设为变量,一个设为定值,另外一个进行扫描。例如第一个延时50n, 第二个扫描-50n-50n.

网友A:
引用 楼主:
PFD+CP联合仿真,CP后挂个vdc(定值),输出vdc电流的averageFD 两端接vpluse, 延时设为变量,一个设为 ...

那看tran电流稳定时候的值呢?也是128uA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tran电流稳定时候的值呢?也是128uA么?

不是,就是150u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就是150u了

有没有扫描到相差是+50ps的iup, idn瞬态图?到不了150uA是不是因为死区时间啊?

网友(2023-10-12):
引用 楼主:
PFD+CP联合仿真,CP后挂个vdc(定值),输出vdc电流的averageFD 两端接vpluse, 延时设为变量,一个设为 ...

请问,CP后面加个固定的vdc作用是什么呢?

楼主:
跑PFD+CP的线性度仿真

网友:
我觉得就算你相位差别最大,也到不到你设定的最大的值,毕竟还有死区复位时间,如果你要接近最大的恒定电流,是不是复位时间设短点,再设短点看看;另外问一下你这个图过零点有多大偏差,过零点的时候也就是相位完全一致的时候,电流要求是也为0,但是多少都会有点偏差,你是怎么调这个线性度的,按我以前理解,由于PMOS开关和NMOS开关的开启关闭时间不可能完全重合,我一直调这个时间尽量开启关闭一致,但是现在我想啊,这样调也不是一回事啊,这不是还有各种corner么,还有时钟开关馈通啊什么的,根本无法保证一致啊;那我就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线性度了,请问你们是怎么做的?

网友(2023-11-16):
还有建议看下PFD的电源,是否是UP/DN波形没到VDD引起的瞬态电流变化

网友(2024-06-13):
这是正常现象,属于PFDCP的盲区了,实际情况下相位检测就是会小于2Π的,这里最大128uA,那么线性区间就是[-1.7pai,1.7pai],要使他线性度更好的话可以通过减小PFD的复位脉冲来实现,但是又要保证PFD的复位脉冲可以抵消CP的死区,死区和盲区本身就是矛盾体。

网友:
引用 楼主:
PFD+CP联合仿真,CP后挂个vdc(定值),输出vdc电流的averageFD 两端接vpluse, 延时设为变量,一个设为 ...

cp后面挂定值怎么解释?

网友(2024-09-03):
这个图形的计算公式是什么样的呀

网友(2025-04-23):
引用 网友A:
能描述下这个图是用什么公式做出来的吗?横轴是时间吗?

横轴是相位差吧

网友(2025-08-28):
CP如果已经做成150uA的话,输出128u应该是pfd到不了,线性度主要取决于pfd做的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