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拉扎维习题疑问

楼主(2023-09-08):
这个第二问Vout的关系式是什么样的?有点没理解

网友A:
这里可以用开关电容的思想来做,C2上极板在S1断开后电荷守恒。

也可以用小信号放大来理解。当S1断开后,S2导通,运放正向端有一个小的deltaVbe的产生,这个小信号被放大1+C2/C1,加上第一问求到的直流VBE。也可以得到答案。

网友B:
状态1:Vout=Vbe1
状态2:Vout=Vbe1+((c1+c2)/c1)*(Vbe2-Vbe1)
Vbe1=Vt*(ln(I1)-ln(Is))
Vbe2=Vt*(ln(I1+I2)-ln(Is))
((c1+c2)/c1)*ln((I1+I2)/I1)≈17

网友:
第二问的意思就是在状态切换之后,由于是电容耦合的反馈,所以只有vx的变化值会被放大1+c2/c1倍到输出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可以用开关电容的思想来做,C2上极板在S1断开后电荷守恒。

也可以用小信号放大来理解。当S1断开后,S2 ...

可以具体给我讲讲吗?我有些点感觉没有想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1:Vout=Vbe1
状态2:Vout=Vbe1+((c1+c2)/c1)*(Vbe2-Vbe1)
Vbe1=Vt*(ln(I1)-ln(Is))

可以给我详细讲讲第二个式子怎么得到的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具体给我讲讲吗?我有些点感觉没有想清楚

你可以看一看第13章开关电容的同相放大器,这个之间有点类似。S1开关断开后,注意电荷守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看一看第13章开关电容的同相放大器,这个之间有点类似。S1开关断开后,注意电荷守恒。
...

明白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1:Vout=Vbe1
状态2:Vout=Vbe1+((c1+c2)/c1)*(Vbe2-Vbe1)
Vbe1=Vt*(ln(I1)-ln(Is))

明白了,没写成这种形式。也没有去化简,一直以为错了。纠结了半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状态1:Vout=Vbe1
状态2:Vout=Vbe1+((c1+c2)/c1)*(Vbe2-Vbe1)
Vbe1=Vt*(ln(I1)-ln(Is))

有个问题,如果我写成这样Vo=Vbe2+(c2/c1)*(Vbe2-Vbe1)    我让后边这个Vt的系数等于17.2  这样感觉也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