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下各位都是怎么检查电流密度的呢

楼主(2023-09-08):
如题

网友:
你想到的有哪些方法

网友:
拿眼看啊

网友:
画的时候注意点,检查的话有软件,不过麻烦的流程

网友:
我个人的做法,一般电路上会标注有电流大小,主要注意电流比较大的通路,版图里检查电源到地的整条通路上的线宽是否满足要求,线宽大小根据drc design rule里的“current desity(EM)“”章节自己换算。

网友:
1、人check  2、用工具去跑  3、自己写脚本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