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oscap上的n阱

楼主(2023-09-08):
TSMC的28纳米工艺的nmoscap上边加了n阱,一个接低电位的n阱,工艺这样做的作用是什么?可以增加moscap的电容嘛,求大佬解惑

网友:
蹲个答案

网友A:
这是个varactor,C-U特性线性度比moscap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varactor,C-U特性线性度比moscap好

好的,我去了解了解,谢谢

网友B:
去看剖面图

网友: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屏蔽衬底噪声的干扰吧

网友C(2024-04-01):
引用 网友B:
去看剖面图

请问剖面图在哪可以看?有工艺库文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剖面图在哪可以看?有工艺库文件吗

安装PDK的地方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