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b 相位裕度

楼主(2023-09-08):
哈喽,各位大佬,帮忙看看下图的相位裕度是好是差呢,按理论起始点为0°,0db对应为4.6°,变化值比(180-45)小太多,相位裕度结果应该是非常好,这样解释对吗。
为什么相位裕度的起始值有时候是0有时候是180呢。当起始值为0时计算器推导的相位裕度数值也显示不出来。
求解答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波特图有问题,相位裕度的曲线应该是从180°开始衰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这个波特图有问题,相位裕度的曲线应该是从180°开始衰减的。

我也觉得奇怪,同事说之前也遇到过从0开始,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奇怪,同事说之前也遇到过从0开始,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

得检查一下你的环路断开的位置是否合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奇怪,同事说之前也遇到过从0开始,但是不清楚什么原因

可以换一下stb断开的位置

网友C:
光满足相位裕度并不代表系统能很好的工作,而且这个相位裕度看着过大了,仿一下trans看看能不能波形能不能正常建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换一下stb断开的位置

断开的位置换过了,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光满足相位裕度并不代表系统能很好的工作,而且这个相位裕度看着过大了,仿一下trans看看能不能波形能不能 ...

tran波形是正常的..

楼主:
有个现象是给5V电源电压相位裕度的起始点为0,给3V电源电压起始点为180。管子类型是5V的管子。

楼主:
图为3v与5v仿真结果

网友D:
奇怪,应该是从180°开始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奇怪,应该是从180°开始的呀

频率从1mHz开始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从1mHz开始试试

是从0.00001开始扫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