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在ESD模块中为什么要用金属DUMMY_BLOCK层次?

楼主(2023-09-08):
esd模块中,为啥用这些层次,用这些层次啥作用?求大佬给个答案呗!!!!!!!!!!!

网友A:
不希望你把dum加进去

网友:
多看看design manual,对这些层次的解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希望你把dum加进去

是不是在做dummy填充时,这些地方可以避免了,就不用填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在做dummy填充时,这些地方可以避免了,就不用填充了

是的,很多敏感器件上面也会放这些block层,防止填充金属带来额外的寄生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很多敏感器件上面也会放这些block层,防止填充金属带来额外的寄生电容
...

多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