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PLL环路带宽/环路幅频特性仿真指导

楼主(2023-09-08):
求仿真PLL环路带宽的教程或者大家推荐链接、视频都可以!之前只做过放大器的相关仿真,对整个环路有点无从下手,我想先学习PLL仿真,再从PLL仿真借鉴一下FLL仿真。

我找到的论文里都是用公式计算,再用matlab去做环路分析,但是整个环路的幅频怎么通过spectre仿真呢?求助

网友A:
这个文件里的PLL模型添加到library里就可以用,可以看看

PLL的verilogA模型和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里的PLL模型添加到library里就可以用,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文件里的PLL模型添加到library里就可以用,可以看看

多谢!

网友(2025-09-28):
cadence 自带的例子还有文档
PLL_verification_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