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获取当前脚本的绝对路径

楼主(2023-09-08):
请教各位大佬,怎么获取当前脚本的绝对路径?

网友A:
dirname 脚本 && p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dirname 脚本 && pwd

想实现的效果是,不管这个LOADFile.il放在哪个路径,都能获取到当前的路径,然后通过这个路径load其他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readlink -f $file

请问这个怎么用?

网友C:
跟我遇到过一样的需求。

[ Skill ] load 函数优化,识别相对路径 - YEUNGCHIE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gs.com/yeungchie/p/15999427.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跟我遇到过一样的需求。

[ Skill ] load 函数优化,识别相对路径 - YEUNGCHIE - 博客园 https://www.cnblo ...

我用了大佬ycGetFileName()那几个相关的函数,当两个不同路径下都存在同样的.il文件时,获取的路径不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用了大佬ycGetFileName()那几个相关的函数,当两个不同路径下都存在同样的.il文件时,获取的路径不对
...

最好是能描述一下你的使用场景,不然不好猜哪里有问题。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能描述一下你的使用场景,不然不好猜哪里有问题。

当时测试是把那几个函数都写在ReadFilePath.il里面,然后用一个函数ReadFilePath()调用ycGetFileName(),后面直接print路径,这样测试第一次是ReadFilePath.il的路径,然后我把它copy到另一个路径下,重新打开load print的路径有问题,不是当前路径打开的脚本的路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了大佬ycGetFileName()那几个相关的函数,当两个不同路径下都存在同样的.il文件时,获取的路径不对
...

还是有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测试是把那几个函数都写在ReadFilePath.il里面,然后用一个函数ReadFilePath()调用ycGetFileName(), ...

上代码

楼主:
rocedure(ycGetDirName(\@optional file(ycGetFileName()) rel uniq "tgg")
        let(()
                dir=if(pcreMatchp("^\\*.+\\*$" file)
                        then
                        getWorkingDir()
                        else
                        unless(pcreMatchp("^[~/]^\\.{1,2}/" file)
                                file=strcat("./" file)
                        );end unless
                        precReplace(precCompile("(?<=/)[^/]+/*$") file "" 0)
                );end if
                unless(rel
                        dir=simplifyFilename(dir t)
                )
                when(uniq
                        dir=pcreReplace(pcreCompile("/$") dir "" 1)
                );end when
                dir
        )
)
procedure(ycGetFileName(\@optional fileName "g")
        let((self dir)

                self=get_filename(piport)
                when(fileName
                        unless(stringp(fileName)
                                error("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or nil - %A" fileName)
                        );end unless
                        dir=ycGetDirName(self)
                        self =strcat(dir "/" fileName)
                );end when
                self
);end let
);end
;
procedure(ycRealPath(\@optional file("") "t")
        unless(pcreMatchp("^[~/]" file)
                file=ycGetFileName(file)
        )
        simplifyFilenameUnique(file)
);
procedure(ReadFilePath()
        let((out)
                out=ycGetFileName()
        )
)
;
;;;

用ycRealPath()返回的路径不对,ReadFilePath()里调用ycGetFileName()返回的是 "*ciwInPort*"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ycRealPath()返回的路径不对,ReadFilePath()里调用ycGetFileName()返回的是 "*ciwInPort*"
...

不是这样用的,ycGetFileName()这个函数是用来返回当前这段代码所在的脚本文件的路径。

比如某个文件在/home/xxx/skill.il ,里面有一句代码 println(ycGetFileName())。
你在virtuoso中加载这个文件,load("/home/xxx/skill.il"),会打印出"/home/xxx/skill.il"

但是你如果在CIW直接运行ycGetFileName(),这段代码并不是存在某个文件,而是在 CIW 中,返回的就是*ciwInPort*。
ycGetDirName()函数我会判断这种情况,直接用virtuoso当前路径返回。

其次,你的需求是 “不管这个LOADFile.il放在哪个路径,都能获取到当前的路径,然后通过这个路径load其他脚本”。

假设这个脚本现在在/home/xxx/script/LOADFile.il,同一层路径又有 a.il b.il c.il 三个脚本文件。想实现不管这几个脚本一起放在哪个文件夹下,LOADFile.il中用同样的代码都可以找到a.il b.il c.il三个脚本并加载,只需要在LOADFile.il这样做。

  1. ycLoad("a.il")
  2. ycLoad("b.il")
  3. ycLoad("c.il")

这样以后不管 script 这个文件夹在什么地方,都可以通过 load("...path.../script/LOADFile.il") 来加载这4个文件,且不用修改文件内容。

还有你发的这段代码是旧的,可以重新copy一下。博客里的是简化版的,只是演示一下思路,完整版优化了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去文章开头的链接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这样用的,ycGetFileName()这个函数是用来返回当前这段代码所在的脚本文件的路径。

这个代码是从大佬gitee找的,应该是最新的;我再根据大佬的建议试试,之前的思路是下面这个callbackScriptsFile文件夹里面放脚本,然后和LoadMySkillScripts.il放到一个AllScriptsFile文件夹,希望下面代码yourFileDir可以根据LoadMySkillScripts.il获取,得到callbackScriptsFile文件夹路径,最后直接遍历load里面的脚本,当有新的脚本加入,直接放到文件夹里面就好,不用修改LoadMySkillScripts.il,其他人拿到直接load一个文件就好,不用做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代码是从大佬gitee找的,应该是最新的;我再根据大佬的建议试试,之前的思路是下面这个callbackScript ...

LoadMySkillScripts.il 内的代码可以试试这样。

这种前提是已经加载过我的skill-loader代码,适和自己有很多类似的项目复用。

你说是需要发给别人的,那么核心问题只是需要获取到dir就行了,所以第二行dir只需要换成第三行注释的那句话就行了。(参考我的这个文件 skill-loader/load.il)

网友:
eetop发代码的体验太差了,总是把格式打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