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入端口的antenna违规

楼主(2023-09-09):
像这种输入端口的天线违规一般怎么修?尝试了插入二极管,但是插入二极管总是引起新的drc错误,各位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吗?

最佳答案

网友A:
floorplan的时候 在io 加一圈buffe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orplan的时候 在io 加一圈buffer ~~~

加一圈buffer,能具体说说吗?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加二极管

网友:
加一圈buffer,能具体说说吗?我现在的解决方法是加二极管
===
效果和加 diode 一样的, 只是diode 需要贴着输入的pin 地方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