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55nm LVS出现** missing instance ** Xvdd_core_pad PVDD1RN

楼主(2023-09-09):
拿到了从新的Smic55nm数字库过LVS,但出现了** missing instance **                                    Xvdd_core_pad  PVDD1RN的错误,都是关于IO口的

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找了好久不知原因

网友A:
那你版图中有io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版图中有io嘛?

导出网表有io,版图也有IO,像是没从layout提出来

网友A:
那版图为啥没导出来?看不到完整的?

楼主:
我把网表.spi文件里的IO口定义丢了,LVS就能过过,说明版图没有提出来IO到.s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版图为啥没导出来?看不到完整的?

这也是我的疑问,很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