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仿真遇到 ADE 3069仿真网表报错 ERROR(SFE-868)"input.scs"

楼主(2023-09-09):
导入新的项目文件,使用别人设置好的仿真设置spectre,导入到自己的路径下进行再次仿真时报错,如下图

图1

图1
出现ADE 3069,仿真网表报错input.scs unable to open inup file "/.../... 这是由于路径错误,导入的项目文件与之前的路径不一致的原因。解决办法如下:
打开ADE L 找到最上面一栏中的set up
打开model libraries如下图,把里面的错误路径的勾去掉,点击最下面一栏添加新的model file,找到自己工艺库中的model文件下的spectre文件,把里面的.lib .ckt文件添加进去后,在右侧Section栏中选择合适的工艺角。保存后就可以正常仿真了。

网友(2024-03-06):
引用 网友A:
解决了,谢谢分享

你好,为什么tsmc18的models/spectre里面没有.lib

网友(2024-05-21):
谢谢分享,我也补充了一点
https://bbs.eetop.cn/thread-969722-1-1.html

网友B(2025-03-14):
感谢分享,但我尝试的情况是再次打开时会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但我尝试的情况是再次打开时会重置

所以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4-16):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