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出现的问题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楼主(2023-09-09):
说我电路图中有XC2==36之类的,但是你点它有啥都没出来,而且电路图中也搜不到这些,这是哪里出问题 了?

网友:
器件个数?

网友A:
这是个电阻吧?是不是电阻并联识别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个电阻吧?是不是电阻并联识别错了?

是MIM电容

网友B:
版图的电容没有识别出来吧,识别成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图的电容没有识别出来吧,识别成断路了。

那要怎么修改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要怎么修改呢?

我们是自己画的mom,没办法修改让lvs识别,只能修改cdl。你的最好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自己画的mom,没办法修改让lvs识别,只能修改cdl。你的最好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

我这是库里调出来的,之前别的模块LVS还能过,这回就过不了,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是自己画的mom,没办法修改让lvs识别,只能修改cdl。你的最好先确定一下是不是同样的问题。
...

还有LVS后面的==23是什么意思?

网友C:
看样子是36个C2的MINUS开路了,应该要接一起,==23表示36个电容里面的第23个

网友D:
从目前看到的错,没有办法跟好的判断,两个猜测一个是被其他层覆盖到识别不到,第二个是接线有问题

网友E:
就查电容两端接的线,一根一根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是36个C2的MINUS开路了,应该要接一起,==23表示36个电容里面的第23个

可是那个电容我只用了1个,也没有那么多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查电容两端接的线,一根一根查

电容两端就两根线,而且版图中的线和电路图中的线,LVS也没有匹配,这是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目前看到的错,没有办法跟好的判断,两个猜测一个是被其他层覆盖到识别不到,第二个是接线有问题 ...

那按照你的猜测,我要 怎么验证呢  ?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按照你的猜测,我要 怎么验证呢  ?

首先你要确定上面没有其他层覆盖,这个run drc是可以查出来,第二就是你在电路版图中将电容短接去run,看看结果

网友:
看结果,电路器件多了,版图少了。仔细对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