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击穿问题

楼主(2023-09-09):
请问一下大家,MOS管击穿 看的是某两个端口的电压差值吗  ?就比如一个MOS管VGS=1V,但是VG=100V VS=99V 这样会击穿吗。
有这样基础问题的资料分享一下吗 谢谢

网友:
你这问题问的不知道该怎么答了

网友:
不会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要考虑 衬底应该参考电压也是99V才行 不然肯定全击穿了

网友:
击穿的本质就是电势差导致的强电场加速载流子,与电势无关。U=ED
可以看看半导体器件物理

网友:
不看绝对电压,只关心相对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