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ax_transition修复

楼主(2023-09-09):
(图片)

楼主:
clk_25k和clk_1M是两个时钟,但是用psynopt -only_design_rule完全没用,因为是dont touch,包括一些max fanout也是很多dont touch,没办法修掉,请问怎么清除dont touch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修复max transition

网友:
只有clock_opt -only_cts能动clock tree, 你检查一下你的设置重跑CTS吧

网友A:
把dont touch 拿掉呗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ont touch 拿掉呗 ~~~

用命令好像无法拿掉  set dont touch false  好像不太行,依旧是dont touch

网友:
用命令好像无法拿掉  set dont touch false  好像不太行,依旧是dont touch
===
手工插一个buffer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