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啥不能用亚阈值区管子做电流镜???

楼主(2023-09-09):
亚阈值区的电流公示如图,不也能推导出电流跟W/L有关吗?为啥不能用亚阈值管子做电流镜?如果考虑mismatch能否详细解释一下,谢谢佬们~~~ 截屏2023-09-09

网友A:
1.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在IEEE上找找,关键词选择subthreshold current mirror即可。

2.基于亚阈值区的电流镜失配会比饱和区差,原因见下图。
附件是参考的sansen的ppt。

楼主:
没人吗?求解决哇

网友B:
应该就是Vds差的特别大吧 copy完事的可能根本没有比例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就是Vds差的特别大吧 copy完事的可能根本没有比例关系

表达式里VDS那一项影响也不大吧?

网友C:
其实是可以用的。但是实际工程上用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亚阈值区的管子电流密度很低。如果你需要一个大一点的电流,比如说mA级别,那么你的管子面积不得不弄得很大,这在大部分时候是不划算的。
另外就是亚阈值区的时候,管子处于微微导通,这个时候,vth的失配会引起电流很大的变化。这要是不太想要的。你可以设想一下,假设有一个管子是亚阈值的边缘,另一个管子由于vth小一点,反而进入了饱和区。那么在PVT的影响下,其实电流源并不具备很好的镜像性能。

网友D:
亚阈值当然能用啊,有疑问跑个mc仿真就行了。
实际的管子工作区不是突变的,存在过渡区域的,书上的公式只是近似。
假如管子工作在饱和区边缘,某些corner下会进到亚阈值区,这些corner性能就会偏差很多吗?一般来说是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在IEEE上找找,关键词选择subthreshold current mirror即可。

2.基于亚阈值区的电流 ...

谢谢,非常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是可以用的。但是实际工程上用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亚阈值区的管子电流密度很低。如果你需要一个大 ...

确实,亚阈值区管子电流密度低,不利于工程实现。另外亚阈值区失配也会高于饱和区,在beta基础上加上了Vth的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应该是可以的,可以在IEEE上找找,关键词选择subthreshold current mirror即可。

2.基于亚阈值区的电流 ...

网友:
亚阈值的pvt失配难控制吧

网友E:
抛开失配的问题。如果你是单独要复制一个电流,亚阈值区的管子当然可以用,并且上面网友给了应用。但是你如果是要电流偏置(大部分应用场景),而后面需要偏置的电路不是大都是饱和区吗,难不成用亚阈值区的电流镜给后面需要饱和区的core电路做电流偏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抛开失配的问题。如果你是单独要复制一个电流,亚阈值区的管子当然可以用,并且上面网友给了应用。但是你如 ...

是的,仅仅对于电流镜管,偏置还是得在饱和区

网友F(2024-03-09):
引用 网友D:
亚阈值当然能用啊,有疑问跑个mc仿真就行了。
实际的管子工作区不是突变的,存在过渡区域的,书上的公式只 ...

请问电流镜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话,对vds最小值有什么要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请问电流镜管工作在亚阈值区的话,对vds最小值有什么要求呢

至少大于三到四个VT

网友(2025-08-01):
这个很好理解,电流镜不需要那么大的放大能力,饱和区的管子就足矣,亚阈值的管子gm特别大,会放大电流镜的失配和失调。不仅如此,亚阈值区管子pvt差,电流镜垮掉了整个电路失配和噪声会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