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大家,为什么CPU或者MCU的验证,主要用C/C++而不是UVM或者systemverilog?

楼主(2023-09-10):
如题,请问大家,为什么CPU或者MCU的验证,主要用C/C++而不是UVM或者systemverilog?,感谢各位解答,谢谢分享。

网友A:
谁告诉你的?完全是误导青少年啊

网友:
相比一般的asic,cpu或者soc除了进行电路级的验证,还需要使用编译器将C/C++语言编译成指令让cpu执行。C/C++更直接接近用户的视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谁告诉你的?完全是误导青少年啊

CPU/MCU指令集的验证,是不是主要用C/C++?因为一般的话,指令集需要先经过编译器转换成二进制文件,然后load进来。

我之前没做过CPU/MCU的验证,这是一位朋友说的。

网友:
没做过也不敢乱说,我就看看

网友B:
平台也是一样的UVM  只不过其他验证的数据流和控制流都是UVM产生的,CPU验证需要让CPU去产生控制流  所以更多的是C+SV的联动。一般来说单纯验CPU功能的时候就是固定一个uvm_test,然后吃不同的C跑不同的场景吧

网友:
因为cpu是买的;也是可能有bug的;

网友:
UVM/CRV(随机测试)的测试向量对应到MCU级就是用c编译好的bin文件了。

另外,如果有CPU模型的话,比如一个有AXI接口的VIP,根据具体用例可以代替CPU,承担一个参与仿真发送激励的角色。

网友:
如果是要验证CPU,我一般用汇编代码,C还有一个优化的问题,未必能拿到你要的。

如果是验证周边电路,无非就是寄存器读写。我就写个简单的C代码实现单个读写和burst的读写,和外面的UVM联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也是一样的UVM  只不过其他验证的数据流和控制流都是UVM产生的,CPU验证需要让CPU去产生控制流  所以更 ...

那要看你的激励是从外设来的还是CPU来的,所以C和sv协同验证的话会同时跑C和UVM双case,可以在C中结束仿真也可以再UVM中结束,就比如最简单的I2C的外设跟CPU交互,CPU中可以polling RX_FIFO相关中断,有数据就读走,UVM case负责发送数据给DUT,而C case中就是个无限循环

楼主(2023-12-16):
学习了,还有其他的补充吗

网友:
都是这样做的,必须生成指令,灌到cpu里,而生成指令,就必须用c/汇编生成bin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台也是一样的UVM  只不过其他验证的数据流和控制流都是UVM产生的,CPU验证需要让CPU去产生控制流  所以更 ...

是的,现在带核的部件验证一般都是这么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