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工业界有没有量产过subthreshold的芯片呢?

楼主(2023-09-10):
有芯片型号和datasheet说明书吗?

网友:
用subthreshold做的大概都是模拟器件了吧?普通管子偏置到subthreshold区域不就可以了吗?以前在学校里做设计用过subthreshold做音频驱动电路,比较诡异的设计,TI的,不知道实际产品会不会这么用

网友A:
ambiq,可以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ambiq,可以网上查一下

谢谢,除了这家,还有吗?

网友B:
你要做亚阈值的模拟还是数字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做亚阈值的模拟还是数字电路?

数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