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圈内这个结构是什么?怎么插入?有何作用?

楼主(2023-09-10):
(图片)

网友A:
给你输入标准差分信号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nalogLib——>ideal_balum

感谢回复,我明白了左侧输入交流小信号V1右侧分别输出±V1/2。但请问左侧输入直流信号时右侧分别输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输入标准差分信号用的

感谢您的回复。我知道了左侧交流量进去右侧会变±Vin/2输出。但请问左侧直流量Vc进去,右侧会分别输出什么啊。而且经过处理后的信号在Vp,Vn上直接叠加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明白了左侧输入交流小信号V1右侧分别输出±V1/2。但请问左侧输入直流信号时右侧分别输出什么 ...

右侧输出和左侧(common mode)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知道了左侧交流量进去右侧会变±Vin/2输出。但请问左侧直流量Vc进去,右侧会分别输出什 ...

左边俩个输入,一个给共模vcm,一个给vpp摆幅vi,然后右边就会输出vcm(+-)vi/2的差分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