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各位大神,有遇到从原理图layout XL到版图,器件的个数会变化吗?

楼主(2023-09-10):
如题,P管子的原理图中m的个数为1,但是layout XL到版图中个数变成了4,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你能Q一下电路图上这个mos嘛?你这个没显示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能Q一下电路图上这个mos嘛?你这个没显示全。

我重新调用一个新的P_sim的管子,参数显示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上面的这个管子layout XL之后是4个,重新调用的layout XL之后就是正常的1个。

网友A:
让电路重新调用下mos或者刷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让电路重新调用下mos或者刷下。

请问大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重新调用确实可以,但是我的电路图好大,已经发现好几管子个数会被调错,我现在也不知道其他哪些器件会被调用错

网友:
刷新下pdk。。

网友A:
和电路说下,他们都懂得,他们搞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和电路说下,他们都懂得,他们搞一下就好

感谢!

网友:
谁挖的坑找谁,要不layout太累了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以电路的信息为准,电路是几个就几个,把layout里面多余的删掉就好

网友C:
一般都是器件cdf参数没刷新,可能是porting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以电路的信息为准,电路是几个就几个,把layout里面多余的删掉就好
...

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layout删掉几个,那么LVS就过不了,.cdl文件里m的个数为1,layout为4这个时候LVS竟然可以过,就很神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器件cdf参数没刷新,可能是porting导致的

请问器件的cdf参数怎么刷新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很奇怪的是,如果layout删掉几个,那么LVS就过不了,.cdl文件里m的个数为1,layout为4这个时候LVS竟 ...

那确实很神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器件的cdf参数怎么刷新呀

让前端在电路上把参数有问题的器件重新调用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让前端在电路上把参数有问题的器件重新调用一个

感谢!目前只能这样做了

网友:
porting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