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怎么提升psrr

楼主(2023-09-10):
请问下大家ldo应该怎么做才能在100M有20db的psrr呀,给数字供电的,没有片外电容

网友A:
片内电容一般多大?带载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片内电容一般多大?带载电流多大?

40u-650u

网友:
20dB不是很好做吗。。。这是ldo的常规要求吧。把功率管本征增益做大

网友:
提高BG的psr

网友:
提高误差放大器增益,提高功率管宽长比

网友:
要是功耗没啥限制的话,可以试下fvf结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