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oltus-Fi仿真EMIR时报错

楼主(2023-09-10):
刚刚开始学习EMIR仿真,使用calibre的pex提取了DSPF文件(因为没有QRC工具),然后使用Voltus-Fi进行EM/IR 仿真(目前只能用这个工具),但是仿真时出现了以下Error,想请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另外,在教程中看到寄生文件那里是xxx.dspf,但是我pex中把输出已经改为了DSPF类型以后它输出的还是pex.netlist文件,我就选了这个文件作为EM/IR 的parastic File,出错以后我手动把pex界面输出文件后缀改成了.dspf,进行仿真也还是会出这个错误。

我只想要进行IR drop的仿真,所以EM/IR 仿真设置里的EM Tech File那里也没有填文件(我也没有相应的emdata文件或者ict文件),

请问这样能够正常进行仿真吗。感谢大家!

网友A:
这样应该不行的

网友B:
求分享一个教程

网友B:
另外图片的问题可以把dspf文件include的netlist里面的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应该不行的

哦哦您是指不能空着emdata文件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分享一个教程

这个我感觉挺详细的,也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emir操作文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另外图片的问题可以把dspf文件include的netlist里面的路径改成绝对路径试试

可是在提取出来的pex.netlist文件里没有看到include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在提取出来的pex.netlist文件里没有看到include的代码~

谢谢分享 我这里是.scs文件中include了一个.dspf文件 我现在暂时也没跑通 看你的报错像是没找到dspf文件 那就是pex没有成功提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 我这里是.scs文件中include了一个.dspf文件 我现在暂时也没跑通 看你的报错像是没找到dspf文件  ...

请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提取的dspf文件呀,提取出来的后缀应当是.dspf是吗。我这边没有qrc所以是用calibre的pex提取的,把输出类型改成dspf以后,提出来的文件还是pex.netlist后缀。所以我emir使用的文件是这个pex.netlist文件

网友C(2023-11-13):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提取的dspf文件呀,提取出来的后缀应当是.dspf是吗。我这边没有qrc所以是用calibre的p ...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暂时还没有,前段时间在忙其它的~
不过现在发现我这里好像是可以用QRC的,正在学习探索calibre-QRC的流程

不知道您有没有什么建议,不胜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暂时还没有,前段时间在忙其它的~
不过现在发现我这里好像是可以用QRC的,正在学习探索calibre-QRC的流程 ...

我这里没有QRC的工具,也还在用XRC提的dspf文件,好像还要改一些格式才能用,也还在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是用什么工具提取的dspf文件呀,提取出来的后缀应当是.dspf是吗。我这边没有qrc所以是用calibre的p ...

可能需要进行文件格式的转换。把calibre的抽取结果,格式转换为dspf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没有QRC的工具,也还在用XRC提的dspf文件,好像还要改一些格式才能用,也还在试 ...

哦哦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需要进行文件格式的转换。把calibre的抽取结果,格式转换为dspf格式。
...

哦哦好的您知道是使用什么进行转换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哦好的您知道是使用什么进行转换吗

这个文件里有描述

calibre提dspf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文件里有描述

收到,感谢!

网友E:
EM 相关的文件是必须的,没有的话仿真应该做不了IR drop 或者 EM migrate 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E:
EM 相关的文件是必须的,没有的话仿真应该做不了IR drop 或者 EM migrate 分析

收到,谢谢您

网友F(2024-01-05):
引用 楼主:
收到,谢谢您

您好,您有跑通QRC->DSPF->EMIR仿真的flow吗?我遇到些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好,您有跑通QRC->DSPF->EMIR仿真的flow吗?我遇到些问题,可以请教一下吗?
...

实在抱歉,最近比较忙,一直没有顾上这些,可能还要再过段时间再尝试~

网友(2024-02-20):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感觉挺详细的,也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感谢分享,正需要

网友(2024-04-22):
thanks for you share

网友(2024-08-22):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感觉挺详细的,也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网友:
解决了吗

网友G:
找一个ict, 然后修改成你工艺的值, 还需要写两个map 文件

网友(点评):
Y又没有细节的文档?

网友(2024-09-24):
引用 网友G:
找一个ict, 然后修改成你工艺的值, 还需要写两个map 文件

上传一个附件, 大家可以参考改

网友H(2024-11-05):
引用 楼主:
可是在提取出来的pex.netlist文件里没有看到include的代码~

你这个提取的.dspf文件里没有LAYMER层次啊

网友I(2025-02-07):
引用 网友H:
你这个提取的.dspf文件里没有LAYMER层次啊

您知道XRC怎么才能有layermap层次吗,我在pex设置中勾选了,结果里还是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I:
您知道XRC怎么才能有layermap层次吗,我在pex设置中勾选了,结果里还是没有
...

这个有可能是calibre版本的问题。你用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2025-04-28):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感觉挺详细的,也是在论坛上下载的

好文件,感谢感谢

网友(2025-06-17):
想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5-11-17):
如果你只是单纯跑IR drop,不跑EM的话,不用.ict也可以。做好图中的1、2、3步就可以了。你的Error大概是你没有点select点选器件,或者你的netlist内subket命名与schematic不一样,改netlist里对应的名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