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RC trigger不同结构的效果讨论

楼主(2023-09-10):
clamp结构中的RC+INV是标准结构,但是很多电路中有不同变种,有把NMOS串联R的,也有把NMOS换成R的,如下图B和C,请问和传统的A有什么区别呢?
请忽略器件的值,电阻值是我随便标的。

网友A:
我感觉B的trigger触发频率会低一些, C那个单纯是省个管子吧

网友:
个人理解

网友:
这个比较简单,直接搭个电路仿真比较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2023-11-23):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B的trigger触发频率会低一些, C那个单纯是省个管子吧

为啥N管串个Res会有这种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