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C 输入信号频率超过1/2fs,如何测试动态指标?

楼主(2023-09-11):
hello,大家,我有个问题,平时我们在测试ADC的动态指标(THD\SNR\SFDR\ENOB\SINAD)的时候,往往输入的信号都远小于采样率。

比如如下图所示:采样率是500ksps,输入的信号是20kHz。
但是,对于500ksps的ADC,输入信号的频率也可以是接近500ksps的,比如下图:
下图描绘了,随着输入信号频率的变化,动态指标的变化:

当采样率为500ksps的时候,1/2奈奎斯特频率就是250ksps,那么我的问题来了:
问题一:比如说我的输入信号频率是100kHz,当我统计谐波的时候,我应该统计到几次谐波呢?100k、200k、300k、400k、500k、600k?
问题二:比如说我的输入信号频率是400kHz,当我在统计动态指标的时候,该怎么运算呢?只计算1/2~1奈奎斯特区间的动态指标?还是计算0~1奈奎斯特区间的动态指标?

网友A:
其实很简单,能看到几根谱线就统计几根。具体每根谱线是几次谐波混叠出来的,你可以自己算一下。比如400k输入看到的是100kHz的谱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很简单,能看到几根谱线就统计几根。具体每根谱线是几次谐波混叠出来的,你可以自己算一下。比如400k输 ...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仍然只计算0~1/2fs(第一奈奎斯特频域)的频谱数据,只不过把超过这个范围的信号按照折算(镜像)回来的频率计算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仍然只计算0~1/2fs(第一奈奎斯特频域)的频谱数据,只不过把超过这个范围的信号按 ...

对,因为ADC输出里能看到的只有混叠后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