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大电流版图金属宽度

楼主(2023-09-11):
求助各位:现设计了一个一级电荷泵,电源电压在2.4V~3.6V,输出电压与负载为4.5V/10mA,时钟频率4MHz。

问题在于:为了满足电源电压为2.4V时输出电压与负载的要求,设计的开关尺寸很大。这导致电荷泵在启动阶段电流很大,且当电源电压为3.6V时,电荷泵的电流也很大。在最大情况下(-40度/FF),尖峰电流可达1A。这样的话,版图金属宽度需要多大呢?
(使用工艺华宏0.18um,3层金属,顶层金属厚度1.2um)

网友:
1A 有点夸张啊 看一下pdk manual 会写多长的L 多长的W 哪些metal 层允许的 current density 是多少

网友:
看版图designrule-current

网友:
查看对应工艺design rule中关于EM rule咯,注意其中所说的过流能力公式计算一般是DC均值电流吧,满足了均值电流一般峰值电流也是可以满足的

楼主:
好的,感谢各位,我去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