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建模编写问题

楼主(2023-09-11):
本人在尝试编写一个电流放大器的verilogA建模,但是生成symbol是总是有一处报错,我不清楚是initial begin我用错了还是编写的逻辑有问题,烦请有相关经验的同行或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
VerilogA的initial语句要@(initial_step) begin
你这直接写是verilog的语法吧,找些资料好好看看吧,论坛上有很多手册之类的

网友:
第一,你这不是VerilogA语法,而是Verilog语法
第二,VerilogA中,需要指定端口类别,比如,你要从Iout端口输出电流,那么端口需要定义为current或者electrical类别
第三,输出电流需要指定支路,而且要用“持续赋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