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300/310、ic23等版本 adexl无法使用

楼主(2023-09-11):
ic618 300/310、ic23等版本 adexl无法使用 ,启动后会卡死闪崩,使用ic618.160无问题

网友A:
都用IC618版本了,何不直接转到ADE Explorer/Assembl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IC618版本了,何不直接转到ADE Explorer/Assembler

同样不能用

网友:
好像少个啥lib来着。你用checksysconf试试?

网友:
我觉得你没装Xvfb,你装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3-10-17):
检查license变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