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高频PSRR的问题

楼主(2023-09-11):
我在设计电路时,开始使用的P管作为功率管,但是电路低频的相位裕度很低,特别是高频PSRR会降低到2dB附近。我改用N管作为功率管,高频PSRR的拐点处相对于P管要高很多,最小也会在30dB左右。这是为什么呢?我可以理解P管和N管低频处的差异,但是高频处的PSRR由什么决定呢,为什么PSRR会高这么多?求大佬解答

网友A:
Bandwidth 不一样吧,NFET做powerFET,bandwidth比PFET的低吧,如果DCgain差不多的话

网友B:
沒圖不知道你講的高频是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沒圖不知道你講的高频是多高

高频是在带宽范围附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Bandwidth 不一样吧,NFET做powerFET,bandwidth比PFET的低吧,如果DCgain差不多的话

基本都是在对应带宽附近出现最差psrr,但是p功率管的psrr只有2dB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都是在对应带宽附近出现最差psrr,但是p功率管的psrr只有2dB左右

LDO输出的PSRR和带宽和DCgain和dominant pole frequency是直接相关的。不知道你topology是什么,假设是一个简单的。如果你的dominant pole和second pole离得很远,DC gain又很高,PSRR在GBW附近一般都比较差,因为你推一下的话,PSRR里面包括了loop gain的。你用PFET的话,dominant pole在OTA的输出还是LDO输出啊。dominant pole是不是很低啊,second pole在哪里啊。更重要的是,PSRR的SPEC是什么呢,有没有必要做的很高呢,你的关注的频率范围在什么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输出的PSRR和带宽和DCgain和dominant pole frequency是直接相关的。不知道你topology是什么,假设是一 ...

电路就是通用的五管放大器加p功率管的电路,因为看到其他电路的Ldo在高频最差psr也有10db以上,所以对高频psr的影响因素比较困惑。所以一般设计电路时更多关注的是低频的psr吗?还是需要保证带宽范围内的最低psr呢

网友:
先看书,先搞清楚psr到底是哪几条传输路径上的什么传输函数的叠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