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验证平台中连接DUT的问题

楼主(2023-09-11):
实际项目中是interface个信号连接到DUT各信号上,还是直接把interface整个给DUT呢?

网友A:
都有的  就看设计怎么写的RTL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有的  就看设计怎么写的RTL的接口

环境中应该怎么用呢,如果是interface直接给DUT,是不是需要在interface里声明和设计顺序一致且相同的signal。如果我需要在interface里声明除DUT端口外的signal,需要再声明一个interface2?

网友:
TB实例化一个interface  然后例化DUT的时候指定进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