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均匀

楼主(2023-09-11):
在做io时,当大面积走线时,怎样挖槽,打孔可以让电流更加均匀?在plan走线时,哪个是主要矛盾,打尽可能多的孔,以此为基准在不在打孔的地方挖槽好,还是做好大小均匀一致的slot 然后以此为基准打更多的孔?

网友:
在不打孔的地方挖槽是不是会增加工作量呀,对于叉指宽的还好,窄的前者怕是行不通啊

网友:
通常并不是挖槽 ,而是先画线,满足电流电阻需求,然后再用垂直的线将之前的线连起来, 没有金属的部分就是所说的槽

网友A:
目的:电流均匀
做法:挖槽及打孔也应根据金属的位置均匀分布。打孔尽可能打满
主要矛盾:没有矛盾,在不需要挖槽的情况下打孔应当均匀打孔,在需要挖槽的情况下,槽及孔都应该均匀分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的:电流均匀
做法:挖槽及打孔也应根据金属的位置均匀分布。打孔尽可能打满
主要矛盾:没有矛盾,在不需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