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 instance明明和电路对不上,但是LVS还是能通知,这是怎么回事呀,有大佬遇见过吗

楼主(2023-09-11):
LVS instance明明和电路对不上,但是LVS还是能通知,这是怎么回事呀,有大佬遇见过吗

楼主:
打错了   是LVS还是能通过,是不是配置错什么东西了  求解

网友A:
可能是一些dummy被过滤掉了,需要在设置里修改,具体看你用的是什么LV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一些dummy被过滤掉了,需要在设置里修改,具体看你用的是什么LVS

没有设置过滤,就用简单的反相器跑的

网友B:
你说的 lvs 的 report 中的 instance 对不上嘛?

网友:
你这个描述太过于简单了,不能很清楚你的问题,lvs能不能过主要看的是cdl与gds的比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 lvs 的 report 中的 instance 对不上嘛?

我是UMC180的   做反相器的时候压面积打散管子了,电路图的nmos长是180nm,宽是1um,  我把版图mos的宽变成999nm也是可以过lvs的,不报器件的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UMC180的   做反相器的时候压面积打散管子了,电路图的nmos长是180nm,宽是1um,  我把版图mos的宽变 ...

有些工艺lvs文件中默认会有误差

网友C:
command file里误差精度设置吧,要是改差距再大一点 能报出错;如果是这样就无意了,把误差精度调小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command file里误差精度设置吧,要是改差距再大一点 能报出错;如果是这样就无意了,把误差精度调小一点 ...

    我在lvs文件找到了这几行,我感觉大概是这个位置吧

网友(2024-08-14):
参考calibre manual:
//3%的差异内是认为match的。
TRACE PROPERTY mp w w 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UMC180的   做反相器的时候压面积打散管子了,电路图的nmos长是180nm,宽是1um,  我把版图mos的宽变 ...

打散就好理解了,是不是没有把识别层也加宽,所以你mos w再大 识别的也是1um

网友D(2024-11-29):
引用 网友E:

这个人刷积分的吧,到处都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人刷积分的吧,到处都有你

主页现在不是基本只有他了么举报也没啥用

网友:
识别精度的误差改成零